环牛整流问题求教

楼主(2011-01-12):
一功放上的环牛,万用表检测次级输出为双29.4V。利用整流二极管IN5406全桥整流,昨晚实验差点悲剧,二极管整流后用两个并联的50V4700UF电解电容滤波,一通电一个电容发烫赶紧关电源,去掉发烫烧坏的电容。用一个电容滤波,结果三五秒钟电容爆了,弄的满屋子纸屑、铝箔。还好没有打到易损的物件,把电源外盒边铁皮崩变形了。
1、电解电容里边的是啥液体,对人体是否有害?/
2、后来去掉滤波电容检测,二极管全桥整流后的万用表检测不带负载,直流电压为58V。为何?不是29.4*1.414=41.5V     ????
3、用IN5406全桥整流下,若变压器功率足够大,全桥整流后直流的最大电流时多大?
4、我这个环牛估计有个两三百瓦吧,想按电路图上的电路输出直流,需要用多大的电容滤波?!用于雕刻机步进驱动电源,若是想24V稳压,用啥型号的稳压模块?(电脑电源里的滤波电解电容电容200VA,4700VF是否可用?)
5、这个环牛我把中间抽头不用的情况下,次级输出交流59V,用整流二极管IN5406全桥整流。是否可行?滤波的话用多大的电容滤波?(手头有不少电脑电源,里边的有滤波二极管IN5406想废物利用)

坛里朋友贴出的电路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5751&extra=&highlight=%B1%E4%D1%B9%C6%F7&page=2

望坛友、老师们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按这个电路图接线的。

按这个电路图接线的。

网友:
功率大的电路,电解电容器接反了,或者超出耐压值太多才会爆,我试过。

网友A:
要学会自己上网查找资料,这样比别人说10句都记得牢,给你个网址可查找二极管,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cn/
http://www.datasheet4u.com/

网友:
是否检查了电容的耐压,如果耐压没有问题,就是电容接反了。

网友:
电容极性接反的可能性大。

楼主:
多谢楼上老师们的讲解,电容没有接反,后来去掉电容后,量了下整流后的电压是54V。(上边写错了不是58V) 是超过耐压所至。为何,整流后电压高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学会自己上网查找资料,这样比别人说10句都记得牢,给你个网址可查找二极管,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cn/
http://www.datasheet4u.com/

谢谢,查了资料,IN5406的电流为3A ,全桥整流后看来电流也是3A

网友B:
我估计楼主把整流后的极性接成串联了,检查一下整流后面的电路。你接29.8V整流后不接电解电容的电压大约在2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楼主把整流后的极性接成串联了,检查一下整流后面的电路。你接29.8V整流后不接电解电容的电压大约在26V左右

谢谢指导,回去看下具体怎么回事。按电路图布的线。回去查看下。

网友:
不用客气啊,应该的

网友:
    今天才整了个 60V AC转85V DC的,还好没有像楼主那样,不然就玩完了,哈哈!

楼主:
呵呵,楼上的坛友。你是直接用的整流桥堆?还是自己焊接的二极管?

网友:
双绕组用二个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工作电流3A应该用5A以上

楼主:
楼上朋友说说具体怎么整流效果好些?给发个简图吧。我用两个全桥整流想着可以让输入电流大些。谢谢!

网友C:
如果你的环牛是带中心抽头的,按17楼接成全波整流即可。如果是两个独立绕组,才可用两组全桥整流后并联。估计LZ的环牛是带中心抽头的,用两组全桥整流后使电压叠加达到54V,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值而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的坛友。你是直接用的整流桥堆?还是自己焊接的二极管?

我是直接用的整流桥,没用二极管!然后滤波电容滤波的

网友D:
你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环牛是带中心抽头的,按17楼接成全波整流即可。如果是两个独立绕组,才可用两组全桥整流后并联。估计LZ的环牛是带中心抽头的,用两组全桥整流后使电压叠加达到54V,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值而爆炸。

老师分析的很对,昨晚把变压器拆开了,是中心抽头,不是独立的,呵呵,找到原因了,把中心抽头分开,可以了。谢谢坛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线有问题。

是接线问题,中心抽头分开,全桥整流并联,就可以了。昨晚找到了原因。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坛友点拨,找到了原因。再问,环牛大约两三百瓦吧。现在加绕了次级绕组次级电压32V全桥整流后28V 并联使用, 滤波电容用多大容量的电容?! 想稳压至24V  用什么型号的稳压模块好些?可以更好的发挥环牛的效率。这个电源是给雕刻机步进驱动板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坛友点拨,找到了原因。再问,环牛大约两三百瓦吧。现在加绕了次级绕组次级电压32V全桥整流后28V 并联使用, 滤波电容用多大容量的电容?! 想稳压至24V  用什么型号的稳压模块好些?可以更好的发挥环牛的 ...

用多大的电容得看输出电流和对电源的纹波要求而定,用什么稳压模块也得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输出10A--12A 电流吧。想充分利用变压器的功率。滤波电容选用耐压50V两个4700UF的电容是否可行?!看了稳压模块的,电流需要大可以多并联几个稳压块。

网友:
步近电机不用稳压

网友(2012-02-24):
楼主在家实验火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