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1-01-12):
前天开始新装一台亚托,之前全系列的基本都装过,亚托的飞机在手里每次都是装完试飞就可以爽飞,无任何问题,这次的这台截然不同。
问题如下:
1,尾推和尾桨夹链接的地方螺丝如果上紧,尾桨夹就无法转动角度,被锁死,如果松一点,尾桨夹是可以转了,螺丝毫无紧度可言。我确定铜套和螺丝没用错。
2,50%以上的球头和球头扣死紧,用手都转不动,现在不敢接
舵机
,怕损坏舵机。用喜路宝的扩孔器扩孔也不成,好像喜路宝球头本来就比亚托球头来的小。
3,不知道是YS和HATORI没准备给亚托的飞机装备还是亚托故意设计的排他,飞机装上YS和HATORI的排气后,排气管直接贴紧油箱,不知道排气会不会把油箱烫坏,如果不会烫坏,用这个方法为油箱里的油预加热倒真是不错。

网友A:
是600N吗?600的球头与喜路宝是可互换的,只是缧干粗点,扩孔不行?不可能吧,排气管是有分机型的,就是管与机身距离长度不同,去HATORI官网看看便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