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练习飞机选择

楼主(2011-01-12):
新手入魔,想找个给力一点的飞机开始真正飞行,在YT500 600间抉择,要是入了600不知道改怎么配动力,请各位大侠忙帮做个配置。。:loveliness:

网友:
直接新春套装

网友:
新人就上450练练吧~~~

网友:
如果有老人带、模拟器四面悬停过关、不差钱的话到可以入大的几几!不然。。。建议还是450新年套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450入手,新手估计要炸机的。

网友:
上啥600呀,直接上90啊,反正不差钱也不惜命

网友A:
跟我当初一样 不过我比他更nb 我直接上600n 3G
然后装好机 起飞 严重十字盘不平 那个心里面害怕啊 这么震撼的声音 这么大的飞机 我nnd还听信菜神之鸟的意见用的是正负11螺距悬停 飞机起飞以后 严重向后飘 调机不过关 然后零下14° 马上打舵 一着急 收了油门 还好飞的不算太高 一下掉下来了 一看掉的太狠 马上又推了一下油 因为用的正负11
掉的非常狠 推到中间靠上 停顿一下 垂尾打了一下地面 算是踉踉跄跄的降落了
这是第一次飞直升机 然后灰溜溜的回家 消停的又买了个450
什么500 550 600 700e都是浮云
新手消停450吧-_-

网友:
450是王道 套机亚拓450套机已经足够,最好换个3个耐炸的舵机.410M好用是好用,一炸基本报废.

网友:
楼上的是奶茶妹?????

网友:
有师傅指导的话上425或450SPORT都不错~

网友:
我的410m用了半年多,还没坏,就是虚位有点大

网友:
我只是路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当初一样 不过我比他更nb 我直接上600n 3G
然后装好机 起飞 严重十字盘不平 那个心里面害怕啊 这么震撼的声音 这么大的飞机 我nnd还听信菜神之鸟的意见用的是正负11螺距悬停 飞机起飞以后 严重向后飘 调机不过关 ...

新手+正负11螺距悬停. 菜神之鸟

网友:
有人带+苦练模拟器的话可以直接上500,600就算了吧,炸一次算下配件价格要哭的!当然论坛里也有人直接上700E练习悬停的

网友:
喜欢大飞机当然可以买,但练习机一定要便宜~

我也是新手 买的450SPORT飞了就炸,修副厂的心里又有点过不去~

大飞机买好700N   不敢飞 也不装 就这么放着看看~

目前还是抽出时间练模拟器为主~不知道我这个模式 LZ能不能接受?

网友:
神馬都是神馬 直接450

网友:
真爱生命 远离大机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450,新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