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电子设备配置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1-12):
我是新手,整了一个250电子设备配置,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原则是经济又实惠。谢谢!
首先感谢各位达人,尤其感谢yxu2008、argoi、green等几位朋友,在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把配置调整如下,请大家再帮忙看看:

1、电调:好盈 飞腾系列 Pentium-18A 无刷电调 带2A BEC
2、斜盘舵机:格宁 AS90BB 微型模拟舵机 2KG/0.12S/6V
3、锁尾舵机:格宁 D905 200/250锁尾用微型数码舵机 1KG/0.06S/4.8V 含轴承
4、陀螺仪: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5、电机(马达):浩马特 HB2626 4200KV 无刷电机/马达 含香蕉头
6、锂电:11.1V 1000mAh 15C 3S1P 聚合物锂电池 250直升机用

以前的配置:
1、舵机:格宁AS90BB大扭力1.8KG带轴承9克舵机 3个
格宁 AS90MG 高品质1.8KG大扭力金属齿轮 450锁尾和斜盘舵机 1个
2、锂电:ESKY 7.4V 800mAh锂电池lama V4 EK1-0181 原装电池 1个
3、无刷电机(马达):浩马特 HB2625 39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250直升机用 1个
4、电调:好盈 Pentium-30A 无刷电调 (含BEC输出) 好盈飞腾系列精品 1个
5、陀螺仪:浩马特 HB730 双感度 锁尾 陀螺仪 秒杀KDS800  1个

网友:
电池最起码换3S。
尾舵换个922吧,
电调不用30A吧,搞个20A够啦。

网友:
250斜盘可以用格宁AS90BB,锁尾应该是D905
锂电有人说可以用7.4, 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马达,
而你选的浩马特 HB2625 3900KV ,我试过2S不行的,
电调:好盈 Pentium-18A 就可以了,比30A轻10克
陀螺仪:不好推荐,名牌的价格都相当好,  便宜的又会不好用,
如果楼主相信我,那飞越最新的Tarot GY650 很不错,280大元

网友:
我准备的配置,还没有飞:
斜盘:YZW九克*3,有三颗格宁MG95备选 25块*3
锁尾:格宁D905数码 60块
电机:2826 KV3200+15T(忘了几十块了,坛里收的二手),银燕2215KV3700(35块)+11T备选
电调:ZTW 20A (展会买的)
陀螺仪:JB-06 (88块),GP780备选(350块收的二手)
电池:3s1000~1300

关于你的陀螺仪选择,个人觉得可以选好一点的,没必要再选一些无论从价格还是性能上没有特色的型号,觉得飞跃最近出的两款性价比不错,如果非要买一百多的,就买个GY550,不过最好添个一百来块买个GY650。声明一下我目前除了收了个2手飞跃V2的空机,没用过任何飞跃的东西,也没和飞跃或其销售商有任何接触,所以不是托。不过说老实话我已经决定最近买个GY650给250用,780就留给450以后用吧

网友:
3900马达,2S飞个悬停没问题

网友:
250都要上3S电池才能3D吗?

网友:
1、舵机:4.3克舵机 3个
格宁 AS90MG 高品质1.8KG大扭力金属齿轮 450锁尾和斜盘舵机 1个
淘宝价:38元
2、锂电:ESKY 7.4V 800mAh锂电池lama V4 EK1-0181 原装电池 1个
淘宝价:39元
3、无刷电机(马达):48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淘宝价:70元
4、电调:好盈 Pentium-12A 无刷电调 (含BEC输出)
5、陀螺仪:Tarot GY650

网友:
好盈30A不用100¥???

网友:
我晕刚刚看了真的很便宜怎么跌价那么快

楼主:
还请大家再指教一下!

网友:
我的配置亚拓的电机电调,十字盘北田2122,25一个带轴承塑料齿的,锁尾401+KDSN590,电池是花牌的850MAH 25C 11.1V的,60一块,可以暴力3D

网友:
马达:浩马特 HB2626 4200KV 无刷电机/马达 含香蕉头
首先纠正一下,浩马特HB2626无刷马达 KV是3900,不是 4200KV
如果你决定在飞越购买配件了,那么TAOROT-250无刷马达其实就是浩马特HB2626,
但是飞越没有好盈Pentium-18A ,有的是TAOROT-20A电调
而浩马特卖家有马达和电调,但是没有任何其他250用配件,看你如何取舍了
-----------------------------------------------------------------------------------------------------------------------
锂电:11.1V 1000mAh 15C 3S1P 聚合物锂电池 250直升机用
如果用这个电池会戴不上头罩,250标准电池的尺寸是:
11.1V-850mAh-20C ,22×30×55mm ,重量:70g

网友:
我也是买了格氏11.1V-1000mAh-15C电池, 由于电池尺寸偏长
被迫借用了火狐的头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5771&highlight=

网友:
继续关注,我也想入一部来炸一炸!

网友:
我的250已经装好!在调机中。配置是看一位前辈发飞行视频时提到的,实际感觉有些配件没必要省这点钱,,玩模型。。。买些工具,胶水等,转眼几百元就没了,不用在呼配件上的几十元。。。

楼主:
浩马特2626是确实是4200KV,我看淘宝上面都是
好盈有18A的电调,我在官方网站找到有http://www.hobbywing.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76

网友:
好盈18A当然有啦,我也在用,是说飞越没有卖

网友A:
浩马特官方网站关于HB2625的介绍
http://www.hobbymate.com.cn/HB2625.html
而且我买到的也是3900 rp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