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车床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车床现最高转速2800转,我根本用不到
我的想法是,
电机
由 4 级改成 6 级
这样就是最高1400转左右了,够用了
希望大家帮参谋的是,现在电机是4.0KW,4级
变速箱噪音太大,降低输入轴转数,输出轴可以变速调节,噪音会小一些
手头上有个1.5KW的六级,是否可以
我只知道六级电机扭力比四级大一倍左右
是不是相当于减小了1KW

网友A:
电机
异步电机的极数也就是电机的转速;2极电机同步转速=3000转;4极=同步1500转。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是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达不到电源频率的同步转速、滞后于电源频率的转速,一般2级电机转速2850左右、四极电机1400左右,所以叫异步电动机。极数大了并不是扭力就比极数小的扭力大;功率一样扭力才一样。你要想减低转速现在用的是2极电动机,换成同功率4极电动机就行了。

楼主:
60多人看了 1人回复
本坛懂电机的 60 : 1
我在网上查的是扭力是用转数换算来的啊

网友:
不懂,帮着顶!

网友B:
1.5的肯定不行,算一下,9550*4/1430=26N.M 9550*1.5/960=15N.M 如果要换就换成3KW的吧,力量一样。另外转速也不是降低一倍,4极约1430转 6级约960转。

网友C:
这不 ,专业的讲解来了

网友D:
1.5KW6极的电机的机座号和3KW4极的机座号是一样的,理论上的东西我也说不楚。但是在实践中我就是这样互换的。

网友A:
电机
《同功率电机6级的 扭力肯定比4级的 大 原来是4kw最少也要换2.2kw 1.5kw是 高速扭力不够的》
电机的转速是与极数有关。 电机出力大小与电机功率有关。 电机的极数变数不是齿轮变速!不是转速降下来了力量就增大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已解决,之前有个误区,
就是电机标牌被清油盖住了,我以为是4级电机,
拆下来为了确定到底是多大的,和几级,就用火烤了一下,挎去清油。
发现原来是2级的5.5KW的,
这样我也就不用想了,抬过来一台3KW4级安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