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在500和550E之间选择,矛盾矛盾

楼主(2011-01-12):
500我不喜欢的是
舵机
不是标准躲机,还有就是舵机是塑料齿炸鸡容易扫,500的机身小点稳定性小,550的好处610躲机,610带动550还是很不错的,机体大稳,缺点是,
电池
贵,本人如果选择550只能买两块电池先玩到,谁叫资金有限尼,我说的都是有副翼的,无副翼的我不喜欢,本人水平现在是3C航线,翻翻简单的跟头,现在很犹豫,不知道现在500和550E主流哪个大家都倾向哪个,哪个成熟

网友A:
先占个沙发再说

网友B:
500换冰人的标准舵机侧版也是不错的!
还是先上500吧,配件各方面都比550便宜!
两块电池的话出去飞根本就不够!

网友A:
我12块电池都没感觉,更别说两块电池了,连调试都不够

网友C:
容易炸鸡就500吧,不容易炸鸡就550吧~~~

网友D:
配件的话,价格差不是很多,就是电池费用多一倍。

网友D:
还有大浆,基本上是一炸,不管大小,浆就坏了。

网友E:
 兩架都買!炸完一台到另一台

网友F:
上500 换标准舵机侧板 电池怎么也要一次买6块啊 要不然多难受 不过你要是有钱买外场5C的充电器 也OK 可以少买几个电池

网友G:
500有副厂件550好像没有!

网友H:
2台选择的话建议上500,除了没使用标准舵机是一个遗憾,其他都很好。550机身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I:
淡定一点吧, 我一开始也是喜欢小机机, 华科尔的微型3D机我也玩过. 现在我450以下(含)的根本看不上, 一架500现在基本成了摆设. 我的意思是, 既然入了魔, 你必须得淡定、淡定、再淡定!
就象一位外国驻中 国的外交官跟我说起他在中 国玩高尔夫的感受,入迷后以后,他只想玩, “I never care about how much mony I paid on Golf!” 这就是境界!

网友J:
诚心建议楼主上500无翼+个MB ,强风也吹不倒它,稳的要命,菜鸟老鸟合适,舵机也不,易扫齿
550买四颗电500可买八颗,相对时间爽多了

网友K:
2块电池等于油机5分之一桶油. 出勤率太低了!除非买个5千多米的大电流外场极品快充,6分钟完成一块!但以我的认知来讲,."这样的充法,是分分钟挂的"

网友L:
我也是新手,450现在觉得小了已经不玩了,现在拿5003g和550练手,感觉5003g的比较好飞,比较稳

网友M:
500和600之间就是550

网友N:
买550
我就是550E 现在 450都放家里摆看 每次都飞550
我也只有2块 外场飞一块 马上5A充 30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