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指教一下,户外怎么充电

楼主(2011-01-12):
我看到有些PP里的模友把
充电器
接到汽车电瓶上充电,想问一下高手们,具体是怎么接法呢?需要哪些材料?我的充电设备是A6+保姆,和电脑电源。
谢谢指教!

网友A:
直接把你的充电器输入端接在汽车电瓶的正负极即可,不用什么电脑电源

楼主:
多少V的呢?

网友B:
汽车的电瓶是12V的吧

网友C:
做一根电源线,一头是两个鳄鱼夹,一头香蕉头,直接夹电瓶。长时间充一定要着车充电,要不等着推车吧

网友D:
找些退役的汽车电池,也就30-40一块。

楼主:
谢谢解答的朋友!

网友E:
我从点烟器上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