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D的攻丝机。很好用哦!

楼主(2011-01-12):
在小型雕刻机的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安装孔需要攻丝,为了加工这些孔,特地买了一台攻丝机。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并不是很好用,负责攻丝的同事宁愿使用充电钻和手工进行攻丝。单充电钻和手工也有问题,比如:不容易对准,效率低等。我们参考了国外的一些气动攻丝的结构,设计了这个电动攻丝机的原型。正好有一个原来用来实验的3关节机械手的,使用了这个机械手的部分零件。参考机型:

UG设计抓图:

验证样机实拍:

攻丝效果实拍:

45号钢板,6mm和8mm孔,实际可以加工6mm孔。8mm因为电机功率不够,攻丝较为困难。回头更换更大功率电机再试。

6061铝板,6mm和8mm孔,实验攻丝非常顺利,中途不停顿直接干到底。

       攻丝机的电机是130W充电钻电机,配22级扭矩限制行星齿轮变速器+免匙夹头。工作电压12V,电流最大可达20A。实验最大攻丝孔径,铝工件8mm钢工件6mm。加工速度5-20秒就可以完成一个孔。现在使用台式实验电源供电,待整体结构定型后将开发一款专用电源。拟使用半桥方式,输出5-12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30A。
    样机实验证明结构基本合理,细节需要再处理一下。

网友:
 来段视频瞧瞧。

网友:
垂直方向运动,会造成水平移动,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很有某名人的风范。

网友:
马马虎虎吧

网友:
昨天看个个节目,说做生意就是忽悠,呵呵

网友:
不错 配个气动头 就ok了

淘宝上有成品的气动头

网友:
m8?这个结构能抵抗的了径向的扭力?

网友:
记号一下,看起来不错!

网友:
能不能做大一点,在工厂里常有M8到M30的螺纹,平时要用摇臂钻,效率较低,主要是对正时间太长,这个结构不错,按比例加大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这个机器设计时就考虑能满足我们自己手头的需求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轻型的攻丝机。市场也有重型的攻丝机,例如下图中的机器。

但是这些机器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
不错,打算仿一个。

网友A:
攻丝机效率高啊

网友B(2011-09-28):
你好,请问22级扭矩限制行星齿轮变速器和免匙夹头在哪里有卖呢?
另外请问商品的电动攻丝机上面的伺服电机是用一个小控制器来控制的,那里面是个啥东西?和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有啥不同?
谢谢!

网友C:
好的攻丝机多的是啊,怎么效率低呢??

网友D(2011-10-31):
我可以提供这种动力头(直流电机,两级行星齿轮减速,16或22档扭力调节),要多少有多少,就是谁能提供这种架子,要做几台自己用,可合作制作,谁提供架子,我提供工作头。

网友E:
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F(2012-01-31):
好技术,实用

网友G:
LZ动手能力蛮强的 以后有空一定仿造一台,1,头部左右各增加两只把手,两只把手平时竖直,可用力下压呈水平状态,攻大直径螺纹时两手助力效果会好很多;2,把手上应装换向按钮以提高攻丝效率; 3,各档螺纹要设电流限流保护,当扭力快到断丝攻临界值时电机应迅速反转以有效保护丝攻.

网友H:
楼主做的不错,帮顶,顺便提醒想仿制的朋友们其实要想加大攻丝直径,就不能用这种钻卡头了,扭力大了就夹不住了,,而且用电机拖动需要很大功率,还不如买个气动攻丝头,自己做个架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