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郁闷的炸机及其修复,大家引以为戒了!

楼主(2011-01-12):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 前两天带着前不久做的600E(就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9926)出去飞,准备了好之后,因为刚点的一支烟才抽了一半,就叼在嘴边开始飞。飞了一会儿一切正常,于是就把飞机调稳了,腾出左手来弹烟灰。烟灰弹完了,左手还没回到遥控器上,机机突然改变方向,朝着我停在路边的宝驴猛扑过去!眼看就要撞上去了,情急之下,右手狠狠地把油门舵拉到最底。结果是车车没事,机机炸了,呵呵!因为3D是开着的,当向下拉油门,螺距变成负螺距时,机机狠狠地从5、6米的高空砸到地下,离车车不到一米!落地后的机机在地上狂翻了几下,直到关了3D才淡定下来。因为当时就我一个人在玩,没有炸机视频,对不住各位了。收拾残机仓惶逃离现场,照片也忘了拍一张。
回来一看,损失倒不大:大齿轮变成了大圆盘,尾传动前后齿报销,主翼尾翼全坏,脚架断了一边,尾舵机架和尾垂直翼废了。好在现场没人,要不伤人就不得了,希望模友们吸取教训。
说明一下,这个机机原先用的是蝎子4025  630KV马达,因为12S的电池太贵(5400MAH的要1600多米),成本不小,所以换成了1100KV的蝎了马达。
欣赏一下炸机后的机机。

因为有这个直径8mm、长510mm的尾管支撑杆的保护,尾管和里面的传动轴安然无恙。上次600N惨炸时也是因为撑杆强,尾管也丝毫未损。

下面开始维修:
先准备配件,还是老办法,能DIY的就自己动手:
1、先整一下尾舵机架。准备一小块碳纤板,是以前做侧板时的边角料,2.5mm厚度的。

在安装舵机位置的四个角各钻一个孔。

这个东西是旋转锉,可以用来雕刻碳纤和金属板。

用旋锉在碳纤板上雕刻,可以与钢锯配合使用。

在刻好的方框上面再钻两个孔

再刻成这样:

用锉刀磨成型并钻了螺丝孔, OK。

用同样的方法又做了一个尾垂直翼,加长的哦。

再秀一下我以前做了的碳纤配件,都是用2.5mm的板子做的:

配件全部准备齐了

安装的过程就不细说了。大桨夹上的两个拉杆也全断了,这个拉杆的长度是31mm,不能马虎的

修好了,准备再去飞!

最得意的是这个东东,是从车车的钥匙扣上抠下来的

网友A:
宝驴 哈哈

大浆没坏吗 ?

网友:
  一支香煙引發的沒有流血事件

网友:
宝驴是亮点····哈哈·····航模的乐趣大概就在这分秒之间哈····

网友:
 谁让你飞飞机还吸烟

网友:
我从不敢飞的时候吸烟!

网友:
要吸取教训。

网友:
我练模拟器都不敢吸烟

网友:
高手。。。自己做飞机~~~~~~~~~`

网友:
高手了  飞鸡鸡还抽烟

网友:
不差钱的主还这么节约

网友B:
怎么老感觉LZ是特意炸机,然后就有机会秀一下DIY的配件 不过那自制的配件还真想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老感觉LZ是特意炸机,然后就有机会秀一下DIY的配件 不过那自制的配件还真想攒一下
兄弟, 这绝不是特意安排的! 老哥我抽烟不是一般 的狠, 一天两包多, 这是习惯. 一年多前,在广州我也是因为吐一个烟头炸过一次机, 可这次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又犯上了. 如果只是为了秀一下GIY的功夫, 我完全可以象几几次那样发贴, 不必承受炸机的损失! 好在这次车车没事, 要不然我就得销毁所有机机告别魔界了!
也不是因为我不差钱, 是因为实在太爱DIY了, 要知道, 我用于买工具的钱也足够多了, 不买配件只买工具(连老婆大人外出给我带回来的礼品都是别致的工具,而不是什么名牌产品之类了, 呵呵!), 好的就是这一口, 乐的也是这一口! 不过这些工具在其它方面还有广泛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驴 哈哈

大浆没坏吗 ?
炸机没坏大桨? 谁听说过?

网友:
玩机机时还是没抽烟好

网友:
600看的太多了 疲劳了  还是对宝驴有兴趣~~

网友C:
今天,副翼通道反向了需要调整,结果调到了第三通道油门上,没注意,点了下确定,大家应该知道调机时,油门是拉到最低的。结果油门反向了..............................

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副翼通道反向了需要调整,结果调到了第三通道油门上,没注意,点了下确定,大家应该知道调机时,油门是拉到最低的。结果油门反向了..............................

杯具。
同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