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有刷电调的原理图

楼主(2011-01-12):
rt 自己手头上有些东西 自己想diy 哪位大哥 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 是双向有刷的电调 做泥头车用 推动540级别的电机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采用单片机的话,纯硬件制作的双向电子调速电路会非常复杂且体积庞大。
双向电调的基本原理是鉴宽电路+PWM+桥式驱动。
鉴宽电路通常以1.5ms为基准,控制信号大于或小于这个时间值的脉宽,则开启驱动桥的不同上下臂来控制马达的正转或反转(前进或后退)。
控制信号的脉宽与基准1.5ms的脉宽差值越大,则PWM的占空比越大,马达转速越快……

网友:
黑人讲的太深奥了

网友:
去挖坟...为什么这么;懒,,这个区的贴里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采用单片机的话,纯硬件制作的双向电子调速电路会非常复杂且体积庞大。
双向电调的基本原理是鉴宽电路+PWM+桥式驱动。
鉴宽电路通常以1.5ms为基准,控制信号大于或小于这个时间值的脉宽,则开启驱动桥的不同上下 ...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