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钢条可以用电焊接吗

楼主(2011-01-12):
请问白钢条可以用电焊接吗 和铁焊在一起

网友A:
可以焊接,电流不要调得太大了,要不温度高了容易退火,刀就软了,还有最好用不锈钢焊条

网友B:
应该是不行,主要是温度系数不同,白钢刀受热后变形严重,容易开裂,焊接完放在密闭环境中冷却可能不开裂.

网友C:
铜焊,
用过,以前刮刀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D:
可以焊,我们厂在镗孔加工时把白钢刀真接焊在45号刀杆上,强度还是蛮大的。

网友E:
用氩弧焊,或者二保焊,都可以

网友F:
用不锈钢焊条可以,以前做过白钢刻刀就是焊接在钢管上面,用的就是不锈钢焊条。

网友G:
可以,点焊,不要长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