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自配方案 请指导

楼主(2011-01-12):
亚托450sport空机
电机:天蝎星2218
电调:好盈40A铂金
斜盘舵:MKS DS95
尾舵:ds95i
陀螺:GP750
电池不知道用什么牌得得好  请推荐下

网友:
楼主的配置  最少也要上 Hyperion  G3 吧
不然对不起这套设备呀

网友:
至少上6S撒 加个无副翼

网友:
 无语,高配置

网友A:
其实在市场上这算中下配置~~
不知LZ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机身用PRO,电机电池上6S,电调如果好盈就用铂金60A,不然BEC输出不够力,另外上套MB吧,更爽点

网友:
可以了,电池要求不高,先飞起来再说

楼主:
无副翼太折腾啦
配的飞机是用来练手的
电调40a不够吗?

网友:
亚托450RPO空机
电机:天蝎星2221-2010
电调:好盈40A铂金
斜盘舵:MKS DS95
尾舵:ds95i
陀螺:GP750
电池不知道用什么牌得得好  请推荐下 植物牌6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副翼 一点都不折腾 MB很爽

网友:
  你反正買得亞拓,就買它的高級套裝啦,有馬達,電調,舵機,鎖尾舵機,陀螺儀  :loveliness:

我不懂的呀!

网友:
  電池我用88元的2200MAH 便宜貨

网友:
楼主 陀螺换成GY520 或者quark吧

网友:
顶楼上,我有QUARK出售~~~

网友:
95i能买到吗?楼主?

楼主:
回LS 有啦

网友:
LZ应该上淘宝收..按顺序排..什么贵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市场上这算中下配置~~
不知LZ的预算是多少??

哪的市场这算中下配置啊~~?那中等和上等配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