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还是弱弱的问下懂行的

楼主(2011-01-13):
3S锂电单片电压不准,第一片:3.3V   第二片:3.3v    第三片:3.67V,(万能表测得数据)可以开始冲电吗?(我的理解是平衡冲对于3.67V的冲一会儿满了就停止了,而3.3V的没有满则是继续充电)两块锂电各烧一片电芯所以拼成一节。导致电压不一致。

网友:
小电显测的你都信。。。

网友:
可以充,用平衡充最终电压会一样的。多充放几次后测量一下,如果放电后3块电芯电压相差大说明电芯一致性不好。

网友A:
用平衡充,电压怎么只有3.3V?一般3.7以下就过放了

网友:
如果平衡几次还不行那就把那两片一致的当2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平衡充,电压怎么只有3.3V?一般3.7以下就过放了

3.7V就过放??好像3V都不算过放

网友:
不同放电电流的截止电压是不一样的,大C数的时候截止电压低,相反,小电流的时候就要高一些,另外可以用0.1A的镍氢模式充5分种以后在看看电压是多少,你这个感觉是充电器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锂电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如电压低于2.75V则属于过度放电,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膨胀、燃烧。无论是过放还是过充均会对锂电产生很大的伤害。

网友:
真的假的啊?你的中将怎么混的啊?居然问这种问题

网友:
2.75V的锂电都正常范围来了。。。。。  这帖子简直就是误导新人。。。。  带负载一般到3V就快到过放边缘了,不带负载3.3左右就过放边缘了,放电放到这么低的电压,锂电死的很快。。。。。  要想锂电长命,放电到3.8V左右(不带负载时测量值)就可以充电了,保存电压冲到3.85到3.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