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的困惑,求救

楼主(2011-01-13):
各位大大,我用DX6I飞油动固定翼,怎么设置呢?  熄火开关貌似没有用?  还有  我是副翼升降同手,油门方向同手,怎么接线呢?

网友A:
LZ验证了一个传说:MOD2不适合飞固定翼

按功能接相应的通道不行么

网友:
你设定了油门切断使能吗?

THROTTLECUT INH --> THROTTLECUT ACT设定好后在MONITOR里,你按住熄火开关,油门通道会有变化的

网友:
改mode的话,DX6i有隐藏菜单,本坛有帖子图文详细说明,请善用搜索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验证了一个传说:MOD2不适合飞固定翼

按功能接相应的通道不行么

DSM不适合飞固定翼?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M不适合飞固定翼?点解?

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