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切3D模式螺距怎么没变化

楼主(2011-01-13):
本人新手 刚刚过渡到可以准备飞3D了 求教各路好手 t8FG切3D模式螺距怎么没变化。说没变化 只是变化量很小 如果说正常切换 变化量按照100%来算的话 我一切变化两顶多有10% 是什么问题呢? 我的3D螺距曲线没改变 默认值  普通螺距曲线有细微的改动  是不是 这种细微的改动的表现就是切3D时候螺距变化量很小呢?
在我没改变3D模式的曲线的情况下 螺距我只能走机械上调整为-11 0 11 当我从机械上调整到
-11 0 11 以后在切换到普通模式 螺距依然是-11 0 11,就没有变化(打字的时候突然想到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通过改变螺距曲线来实现 3D模式和普通模式的互换?)  求教3D模式的螺距曲线该怎么设  硬件上面的螺距又改怎么调 才能做到 3D和普通模式的正长切换呢?

网友A:
你切了3D 机械上的螺距是不会变的啊。。。机械上的螺距只和你连杆长度有关系。。
只是说你用遥控器定义了不同的输出曲线,让你操控的螺距有不同种类,比如你普通模式定义的是最低点-2度,那么你在该模式下摇杆最低就只有-2度螺距,但并不代表飞机的最低螺距就只能是-2度噻,同理,3D负螺距要求比普通模式大,所以你最低点比如是-11度(达到你机械螺距最大点)那么在图像上就是初始的那个-100 最低点了。
如果你普通模式的曲线和3D模式的曲线差不多,那你切了模式以后螺距变化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切了3D 机械上的螺距是不会变的啊。。。机械上的螺距只和你连杆长度有关系。。
只是说你用遥控器定义了不同的输出曲线,让你操控的螺距有不同种类,比如你普通模式定义的是最低点-2度,那么你在该模式下摇杆最低就 ...

学习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那就再说的详细点吧。。
虽然这会扯出很多相关的东西。。

首先,舵机回中,控上各种曲线回到初始状态,摇杆置中,此时舵臂水平并与连杆垂直(如果不垂直,用SUBTRIM微调),十字盘、SF臂等水平,大桨螺距为0度,然后分别将摇杆置于最高最低位置,测量螺距,使其度数绝对值相等,一般是+10 与-10  ,越大当然也就越暴(这只是集体螺距,循环螺距这里不说)
如果最高最低点度数绝对值不一致,就调旋翼头的连杆。如果最高最低十字盘不平,可以用END POINT调。或者十字盘细节调整来调。

至此机械螺距就算调好了。。。

然后楼主不是用的8FG么,那就给控设置哪个开关用来切IDLE。这些相信你都做好了。

接下来一件事,你要知道,刚才所做的一切,控上的螺距曲线都是初始一条Y=X的直线的,无论哪个模式下都这样。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变你所需模式下的曲线,达到你的操控所需目的。

比如普通模式,你的最低点螺距只需要-2度,那么你提高最低点的输出值,使其不为-100,这时候你可以观察大桨螺距,自然也就不再是之前的-10度了~控上的数值无所谓,只要你大桨螺距到你所需的就行。

同理,3D模式下,最低点的螺距一般是-10度,那么最低点输出值你就可以不用管它。

当你调整好其他几个点的螺距时,你在控上拨动IDLE开关,你就会发现模式变了。。而且这个开关是和DUAL RATE曲线开关联动的,你切了模式,自然可以换到另外种舵量比率下。陀螺感度、油门曲线也是~~

楼主:
哎呀呀`````跪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