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各位推荐一款适合于机器人的舵机

楼主(2011-01-13):
为一个六自由度机械臂项目做选型,单价600元以内。力矩20KGcm左右,伺服范围180度以上,分辨率0.5度以内。要求回差小,重复定位精度高不抖动。

网友A:
控制方式还是不要PPM的,数字总线控制的好一点

楼主:
用总线的控比较好写,总线也基本都是robotis的,个人也很想用AX-12,但是太贵。所以想看看有没前辈了解别的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