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舵机摇头的避免方法,刚刚有个新发现,老鸟请飘过

楼主(2011-01-13):
原本把云台装在天行者的翅膀前,用的180度金属舵机,舵机会受到干扰,有时左右晃脑袋,这两天闲着没事,就把云台撞到了天行者机头那个缺口上了,舵机线和视频线从机身旁边开孔引出,感觉视觉效果好了,摄像头直接低头不用被机头挡住,最主要的云台的舵机不摇头了。呵呵,爽。

楼主:
懒得拍了

网友:
我最近也是换了180度舵以后就抖舵,近了不抖,有个几百米就开始摇头晃脑,难道是那个180度舵机的问题?以前同一个位置用普通舵机不会的啊!

楼主:
这我不清楚了,反正我把云台放在机头盖那个孔上就不抖了,很爽

网友:
好像普通舵机 也转180度啊 用另外一个开关 设置联动 然后比率200% 然后原来那个通道设置到最大 舵角120% 这样就可以180度了啊 我用普通银燕8g

楼主:
啊,有这回事?我还不知道,下回试试

网友:
就知道普通舵是120度的,打到120%也就增加个不到二十度吧!
比率200%这个倒是要试下!看看是不是!

楼主:
测试完发下测试结果哦

网友:
我的180度舵也抖,LJ货

楼主:
我的当时现在安装的位置一点都不抖了

网友:
 挨着电机和图传发射取暖都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