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懂

楼主(2011-01-13):
220v 50w和110v50w的灯泡哪个亮?哪个省电?

网友:
功率一样应该是一样亮,耗电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电压200V是110V电压的2倍,则110V的电流是220V的电流2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 50w和110v50w的灯泡哪个亮?哪个省电?

一个灯泡在中 国 一个灯泡在日本 都是50W     外国的灯泡比中 国亮,省电

网友:
我的天 初中 小孩都知道的问题 两个 功率都一样 耗电也一样 哪个灯泡亮这就要看 灯泡的发光效率了
50w的疝气灯肯定比50w的飞利浦的节能灯亮
50w的飞利浦的节能灯肯定比50w的白炽灯 灯亮
功率一样 哪个都不省电

网友:
8341初中物理没好好学

网友:
8341万里长征你只跨第一步就跌跤了

网友:
哈哈,楼上都是高人,深入浅出。

网友:
这问题不好回答哈。。。。。
首先亮是什么意思哈。。。。。

网友:
 还是不说话的好

网友:
把两个灯泡同时接220V电压,哪个亮?
把两个灯泡同时接110V电压,哪个亮?

网友:
是啊是啊,背着扛着都一样。要说省电还是LED。

网友:
一斤棉花沉还是一斤铁沉

网友:
把两个灯泡同时接220V电压,哪个亮?    110v 灯亮--   用不了多久,永远不亮了。

网友:
老毛子和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使用的是110V,我国使用的是220V。一般技术先进的国家产的灯泡发光效率要高一些。至于哪个省电,根据公式W=UIt,P1=P2=UI=50W,在同样的时间内即t相等,那么W也相等。所以同样费电。不知明白了没有。

网友:
别被电压迷惑,功率一样的,一样亮,220V50W的灯泡电流是0.227A,110V50W灯泡电流是0.454545A.

网友:
我们为什么用220v ? 因为 传输同样功率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送电导线可以用的细, 适合中 国山寨 电线厂 缺斤短两

网友:
灯泡制造时都有误差的,只有试验了才知道。

准备照度计,电流表,电压表。这三样就行了。

网友:
那个W只是功率,亮不了并不是只与功率有关,譬如说以前的60W的白炽灯都不够想现在的30W的节能灯亮

网友:
从整个照明系统 严格计算:220v供电比110V 省电!    因为  (W 导线上的功耗)=(I 回路电流)X  (I 回路电流)X (R 导线电阻),  在导线 不变的情况下  因为110v 的 电流 是 220v 的 2倍, 因此 导线上的功耗是 220v 的4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但高电压相对危险些

网友B:
对于110和220来讲 无所谓高低压吧
我觉得楼主问的问题很实在呀
正如21楼回答 标称功率50w并不代表它一定是50w
至于哪个更亮 就得实测了 呵呵
小时候我家那里电压偏高 楼道灯经常烧 后来我用一个220v 和一个 110v灯泡串联(具体多少瓦的忘了)2个灯泡都是昏黄的光 几年都没烧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高36V都是不安全电压,实际触电时电压越高就死的越快,人如果接触到380V电压几秒钟就会死亡,如果接触到36V说不定都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