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尾桨问题

楼主(2011-01-13):
原装三叶尾桨太脆了,一碰到东西就碎成无数块,买来的5030桨和原装桨是反的,把尾
电机
电路反接陀螺又不锁尾。有哪位大侠改别的桨或者5030桨成功的,分享下买桨的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A:
楼主也入180了啊,改尾桨参考信号旗的帖子,改尾电机哈。我的还没改,现在锁尾还行,就是华XX的塑料件太垃圾了,一炸就坏,对AB胶居然免疫。还有那个脚架也容易坏,听说可以用450脚架改,哪位哥么能指导下么

网友B:
450脚架太大了吧!E016的都大了。用表松5889的脚架我看合适:QS5889和CB180D同类同级别。尾桨自己用木块削吧,就和做固定翼的桨一样。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水平不行,180d调了半天就是不稳,到处偏

网友A:
兄弟不要放弃,我的180开始也这样,先后炸了两幅脚架,三片主桨,一副拉杆,一副尾桨。终于爽飞了,其实不要飞是调试不好的原因,你主要看十字盘水平没有,然后检查平衡杆平衡吗(我的就是不平衡震动大后来自己调好了)把主旋翼拆下来在有摩擦的地方加点油,先调整舵机的拉杆,让十字盘水平,然后再调连接桨叶的拉杆,长度一定要一样。我就是一步一步调好的,不要灰心,不然你永远的体会不到直机的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