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XD70A电调,干扰我的天地飞2.4G接收有办法处理吗?

楼主(2011-01-13):
我的XXD70A电调,干扰我的天地飞2.4G接收有办法处理吗?接其他非2.4的没问题,我接上这个电调不接舵机还算正常,接上舵机后,接收长时间连信号都丢失掉,偶尔有信号也是舵机不能控制,电机可以控制。试过单换其他电调都没问题包括XXD的!

网友:
很有个性的问题!没见过。实在不行换个接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XD70A电调,干扰我的天地飞2.4G接收有办法处理吗?接其他非2.4的没问题,我接上这个电调不接舵机还算正常,接上舵机后,接收长时间连信号都丢失掉,偶尔有信号也是舵机不能控制,电机可以控制。试过单换其他电调 ...

在电调供电线上(给接收机)加一个磁环试试看看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电调的BEC,5V输出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原配XXD有个磁环的!嗯!换过四个2.4G的接收都一样情况!

网友:
换HY电调试试

网友:
是提供的电流太小了,带不了舵机,建议外置个BEC,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赞同楼上估计

网友:
我教你,很简单就解决了

楼主:
嗯嗯!说说啊!嗯!求教大家了!谢谢啊!

网友:
SUBEC工作时产生的EMI干扰过大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楼主:
那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处理啊!

你的接收机工作的时候电压正常吗?前面别人给你提了很多建议,你也不作个回应,也不把现象描述一下,也不说做了哪些尝试,别人怎么帮你?
你也太惜字如金了吧

网友:
外置个BEC

网友:
接收离电调要越远越好

楼主:
哦!不好意思!偶也晚上才来一下!外置BEC不想单搞一个!因为就只能给他用!没测过电压!嗯!情况就是单接个电机到没什么问题!一插上舵机就连发射信号都收不到了!那个70A已经带磁环了!舵机还发出VVVV。。。。的响声!指针万用表测!DCV调到50档!电压指示线里分五个大格,每格分十小格的!每格增加五十,测得70A为50多一小格,用其他正常电调测为50多两格!

网友:
另外2.4G的接收机受电调干扰不会这么严重!就算受干扰也与舵机关系不大。
我还是觉得你的电调5V输出带负载能力不够,插上舵机后舵机耗电,电压不够接收机工作就不正常。
这个电调配别的接收机和舵机,舵机够给力吗?

楼主:
不行!换过接收跟舵机都不行!换电调就正常了!

楼主:
哦,看来只能买个了!谢谢LS各位解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