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450我关了遥控器  副翼  是正的   一开遥控器 副翼 怎么就斜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_A~_C_F%60%25IP6P74Q9KE%25$%255.gif

网友:
不能这样啊,接收没关就关控小心出事哟。要先开控,再开接收,这个时候的舵机就是中立点,千万不要关控先,因为你关了控接收没有信号失控了,所以舵机不回中。再次强调千万注意不要关控先,调试顺序开控,再开接收。调完要先关接收再关控。一定记住

网友:
  先開控,後插直昇機電池,

先拔直昇機電池,後關控!

最基本的呀!小心出事呀!

有人試過先關控,馬達狂轉!出血案的

网友A:
看来舵机中点没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舵机中点没调好。

看清LZ描述吧,明明就是没关接收先关控引起的失控现象,这个和中立点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不要误导了新人,变成惨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LZ描述吧,明明就是没关接收先关控引起的失控现象,这个和中立点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不要误导了新人,变成惨剧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控,如果是2。4G的控,即使先开飞机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2。4G接收掉频时就是要先开接收电源,然后再开控来对频的,当然是不是所有的2。4G控都是这样对频我也不敢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LZ描述吧,明明就是没关接收先关控引起的失控现象,这个和中立点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不要误导了新人,变成惨剧
兄弟,我想想还是想不明白,请教是那里误导新人了?我教他要先关控了吗?扣顶误导新人的帽子我可担当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控,如果是2。4G的控,即使先开飞机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2。4G接收掉频时就是要先开接收电源,然后再开控来对频的,当然是不是所有的2。4G控都是这样对频我也不敢肯定的。

  你補充的極對,不是所有2.4G的都這樣的!

還有,我剛買的固朗450S,有天先開了控,把控放在沙發,直昇機在外帶箱之上!
可能就此被阻了信號,一插電池,舵機嚴重跑斜!
嚴重的程度,令舵機的齒輪也掃齒!
後來案件重演,真的!是信號被擋!
雖然我看不到樓主發的照片!但看沙發一說!
我就記得我這情況!
應該是他先插電後開控了!又或沒拔電池而先關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舵机中点没调好。

我主要是说你没看清楚LZ的描述,不是其他意思,你说的这个应该和中立点没多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