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突然间哆嗦

楼主(2011-01-13):
刚才出去飞了几块电池,发现650在空中不时会抖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请升级到飞控的1.21固件。

楼主:
已经升级了固件的了,也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偶尔抖一下。

网友:
把飞控连接上电脑 ,看下飞控的丢帧信号的记录情况。

网友:
另外,我想知道抖动幅度有多大?
如果是很轻微的抖动,就检查下AHRS的减震措施。

楼主:
丢帧信号在哪里可以看?水平左右抖动角度大概15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帧信号在哪里可以看?水平左右抖动角度大概15度吧。

连接上飞控后,在飞控的“信息”菜单的右边可以看到。

楼主:
丢帧次数是0次,没有问题。AHRS的固定与减震都是用立方体的海绵胶垫减震的。应该没有松动。

网友:
有风过来吧,抖的时间。

楼主:
风有是有,但不是很大,今天广州的这边的风不是很大,对650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
我也在广州飞的。会有这样的小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马,我嘉崎的小刘啊。你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A:
没去管它。等他抖过了我在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去管它。等他抖过了我在操作的。

这也行?

网友:
这个情况不太对,是否有视频?或者争取录制一个视频 ,我们好判断下原因。

楼主:
下次出去飞行的时候,录一段看看,有没有出现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