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恒龙3818-1内部接收器的接线图

楼主(2011-01-13):
有谁知道HL新版塑料普通版3818-1  内部接收控制器接线图,具体所有的线是怎么解的?有知道的告诉一下,现在我只是不知道炮塔部分那有个微动开关是干什么用的?线是接在哪快的?谢谢了,以下如图,红圈内就是微动开关和接线插头

网友:
分解前要拍照留念,没拍就头大了

楼主:
就是忘了啊 ,郁闷了啊

网友:
呵呵....怎么我的没有这个装置地.......!!!?!!!

网友:
炮塔上面那个开关是BB 泡的开关。

楼主:
自己瞎弄给弄好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DX了,经检测不是BB炮开关,是开炮时后坐力动作的开关,直接安装在下图的红圈的位置

网友:
微动开关是开炮动作的开关,连接闪光炮的,接触一下光闪一下,就是一个状态电源开关而已。

楼主:
灯没有闪,只是接上一开炮有后坐力的动作了,不知道我接的对不对,求原样的接线图照片,谢谢

网友:
我那个拆开看过就那画圈的位置

网友:
很好记的。简单的还是可以看的。

楼主:
谢谢老顽童了

网友:
 接那里开炮就后座???我那虎开炮不后座,要按遥控器上的按钮,晕死

网友:
以前的老版本没有这个开关,没有这个开关就没有办法实现同步后坐。
这个开关没有开炮的时候是闭合的还是断开的?我自己改的开关位置在炮机的前面

楼主:
这个是在发XX弹时才有后座的,开炮之前是断开的,开炮时是闭合的

网友:
:loveliness: 我的也拆了,没有这个线,看来是版本问题,下次问商家买个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