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新手入门的最佳机种(转帖)

楼主(2011-01-13):
纸飞机--新手入门的最佳机种
马达為 130 直驱 .
使用 2~3mm (?) 珍珠板 .
飞行超稳定的 , 速度慢

Re:纸飞机--新手入门的最佳机种
电池不就是6V的 130马达好像耐不住7.4V的
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 EDP-50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桨好像是3020的? 如果改180马达用4025的桨动力会更充足吧!
用珍珠板直接〝折〞就可以ㄚ~~
另一面先用胶带黏贴~~要折ㄉ地方用尖锐ㄉ划沟(我都用小铁尺)~

速度不错,可倒飞,小巧,灵活,应西盛飞友盛情,公佈做法
在此也要感谢原创者创意及河堤飞友小刘巧思
用整块珍珠板照图面折好就ok 山处须贴上纸胶带(普通封箱胶带会易脱落) 谷处用笔尖压出折线

动力支架用航空夹板取16cm,在中心处横架上180马达等长宽的航空夹板,用瞬间胶胶合后用束带绑上180马达,可做上偏角
动力架与珍珠板黏合请用双面胶,贴好后在外缘点些热融胶就可,主机身不用补强,基本上,摔了就重做还比较快
动力:180 MOTOR + GWS 4025 700MA 7.4V LI-PO PICO servor

机头部份取一块珍珠板贴於前端上方,多出的部分切除即可,一样用双面胶带加上些许热融胶就可以,下方的小空间可以塞下电变,servor一样用热融胶黏上去就好,,试飞时请小心,,舵面要带昇舵,重心调好才会好飞,滑降才会正常原配180马达
飞起来觉得不够力(飞得不爽)
现场马上换上350马达

另一架
动力:180前直驱,GXS 4025 桨,7.2V/750mA。有小的右下偏角。
控制:亚X6动接收机,亚X伺服机x2 (混控),亚X 18A 电变。
尺寸:约40cm x 60cm x 10cm。(还没有实际量)
重量:全备约 220g。
还没试飞。手掷平稳,加动力就不晓得了。(加了保护轮,也可试陆地起飞)

2mm珍珠版,切一半来用。
对切一刀,叠起来切一刀小长三角形当机身,再切一刀当机翼。三刀完成主体。
左右主翼再各切一个舵片,碳纤棒补强。装上伺服连桿控制。把其他电子元件塞入机身缝中,马达固定在机首上方。
塞入电池前,先试重心位置再固定。歷时一小时半,完成。

后视照。(用手机照的,较不清楚)

肚子朝上。

重量控制在200g左右应该是可以飞,不过建议你用EDP-150动力组,会比180马达还要有效率!如果可以飞,容忍较小推力,可以用EDP-100的普通280马达就可以更省电的飞了!
亚X自由飞用280马达加上750鋰电,耗电2.8A,可以撑20分鐘左右,你这架飞机如果再轻一点,会更好飞!
这架飞机还蛮有型的,改成后推吧!飞起来会更好玩而且也很耐摔!
製作时是希望可以「优雅」飞行的设定。「如果」真的可以顺利操控,还想试试:
1. 改后推。
2. 改动力為280或350(!),或用减速组。
3. 改用EPP材质,做耐摔些。
4. 轮子应该是不必要的,变得不「像真」了。陆地起飞不合纸飞机的原味风格。
5. 拿掉螺旋桨,设法藏个EDF动力进去。那就更像真的纸飞机了,变成最简单的「像真机」,呵呵。
6. 减重,很容易才是。我是临时用手边零件凑的,可以特别再偷轻,没问题,胶布少用些,还大概可以减至 180g 喔。
如果可能,故意飞成一般纸飞机的荒谬飞行路线,也是我想玩玩的目标,还要练习高级飞行技术才行喔,呵呵。还有请高手大大们指导囉。

网友:
SF.........................................好回忆

网友:
这机子的重心在那了。

网友:
有刷马达够力吗

网友:
不错,好好学习,再来制作,留着学习

网友A:
这个飞机是我入门飞机相对新手来说速度比较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是我入门飞机相对新手来说速度比较快哦

真是清凉透视装啊~~ 哈哈

网友B:
今天4-5級風,風太大,被吹走了一架!! 這麼一吹就沒了五百大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4-5級風,風太大,被吹走了一架!! 這麼一吹就沒了五百大元!

比你稍微幸运点,风大,没敢飞高,10米左右高度眼看着收不回来了索性再飞远点,过来那条河,然后收控狂奔过去,完好。。。看到两只小狗警惕的看着我和落在地上的怪物,,,哈哈

网友:
补充下....这东西经常见朋友加条长长的尾巴,漂亮.
我觉得这东西做小一点好, 做得太大了,我就亲眼见过一次朋友的飞走了飞不回来.

网友:
这种飞机也可以折成飞得很快的结构

网友:
前两天无聊随手拿包装盒裁剪粘了一架,还没上设备,估计飞不起来……

网友(2011-05-15):
强哥出品,必属精品.不过还是从飘飘开始练手吧.新手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着尾翼啊!这个转向咋整?考副翼?

网友:
好帖,咱也来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