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机倒吊机,后推机型吊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1-13):
4d倒吊,怎么控制得住,舵效在哪里?
甚至看过窝喷吊机,那就一点舵效都没有了,百思不得其解。
请高手解疑

网友:
一样吧.我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A:
涡喷发动机吊机的那个,据说有矢量推力的。后推机吊机(据说也有矢量的)以及4D机调整负螺距倒吊估计靠的是螺旋桨吸引气流(虽然微弱,但是还是有舵效的),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的地方楼下补充。

网友:
不会是某些机型靠舵面的摆动惯性改变重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喷发动机吊机的那个,据说有矢量推力的。后推机吊机(据说也有矢量的)以及4D机调整负螺距倒吊估计靠的是螺旋桨吸引气流(虽然微弱,但是还是有舵效的),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的地方楼下补充。

全对!

另外,现在4D机也有矢量了

网友:
涡喷吊机主要是矢量喷口 4D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有什么用,应主要靠前期的平衡,维持一会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涡喷用矢量。4D大概和直机一样用斜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