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飞控有 电池低压保护吗?

楼主(2011-01-13):
一般都有 锂电 保护。 但我现在 在用 a123,所以我想把 这种保护彻底关掉。看了设置软件,好像没有这项啊?请问在哪关呀,谢谢

网友:
选择镍氢模式,如果电子学的好,直接改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有 锂电 保护。 但我现在 在用 a123,所以我想把 这种保护彻底关掉。看了设置软件,好像没有这项啊?请问在哪关呀,谢谢

没有低压保护,但是不要低于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低压保护,但是不要低于7v

谢谢,原来真没有,全靠自己看电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