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克斯TB-20可以上2200mah3S电池吗?

楼主(2011-01-13):
瑞克斯TB-20可以上2200mah3S电池吗?谁有电池仓的图片?

网友:
翼展过1M了,应该有放下大电池的地方,不过换了大电池就没那么轻盈。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呀。

等有米了搞一架玩玩吧

网友:
只能用1300mah3s的,2200的放不进去!

楼主:
可惜了,我都是2200mah 3s的电池

网友:
这个飞机做工质量不错,也蛮好飞的,样子也看

网友(2011-02-12):
我放过1500mAh的3S电池,没问题

网友:
这个机是飞姿态的,可以当做像真机来飞

楼主:
如果有谁放过2200mah 3s电池的,请给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多谢了!

网友A:
不如飞这个,2200随便放

网友:
1800呢!有无试过。

网友:
电池仓,小改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飞这个,2200随便放

这木鸡鸡好 两块2200都放得下,不贵280搞定

网友:
让我给你说这个飞机的优点和缺点。
1.仿真度不错。下单翼,但是两边上翘,很好飞。很稳。机身上面是塑料壳。刚性好。也不太容易摔坏。飞行姿态很优美。
2.电池仓很小,我是把飞机仓库切开,但是不要切完。就可以开启。从前排座舱位置挖洞。电池可以斜45度从上插入放置。电池仓不放电池。虽然难看点。但是可以放入2200电池。换取也相当方便。
3.最大缺点,那个铝制的电机座。垃圾中的精品呀。哈哈。厂家设计的真***的好。我不说结果。用用就知道了。我最后直接把电机粘木头上。好飞的不是一般。
上次在深圳航展遇到厂家的人给他说了。他就忙着卖飞机。也没搭理我。管我屁事,我只是打飞机的。

楼主:
那个PULSAR轻木机现在到处缺货,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我用過,但直接綁在電池倉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PULSAR轻木机现在到处缺货,我也想买一个

成都产的,听说停产了。。。还好我有个存货。。。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