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重力平衡仪

楼主(2011-01-13):
 方案如下
铅珠一个,中间穿孔
铅珠套在光轴上,两端再套上管。
管子抵住两端压敏电阻。
OK:
吧该装置平行于翼梁安置
假如机翼倾斜,则一段压敏电阻阻值变大,给出信号给副翼
舵机
修正。
同样的装置再弄一个还可以控制水平尾翼。

网友A:
估计是不行的,因为加速度跟重力等效,飞机向各个方向机动时,
你的重力平衡仪会认为,重力方向永远跟主轴垂直
这样的效果跟副翼现在的作用完全相同

网友B:
呵呵,楼主忽略了惯性和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楼主:
副翼铅珠搞钢轴串着,重力不可能作用在轴方向的
升降舵那个估计得想点办法,我看用陀螺仪就不错,结合GPS定高

网友C:
转弯的向心加速度怎么克服,楼主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D:
前年就有人提出,有几个还很热情的深入研究,但是到现在也没结果。就是加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