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大大

楼主(2011-01-13):
我准备用4S 14.8V飞X650 直接用还是需要设置????

网友A:
需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一下.4S

网友B:
原帖由
鸵鸟先飞
于 2011-1-13 21:24 发表
需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一下.4S
哪有 电池 的选项啊?能截个图吗?谢谢

网友C:
导入4S的参数,导入的时候,记得选择“导入并保存”

楼主:
那4S和3S性能区别大吗?电流、留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