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车床动刀头

楼主(2011-01-13):
一直想给车床弄个动到头。用来径向钻孔什么的。。。还PRO-E画图,又是买圆铁棒,角接触轴承,皮带,钻头夹,还淘宝上整了一堆电机回来。。。

折腾了半天,正要开工的时候,却发现了原来动刀头,可以这么简单就完事了。。。看来又浪费了一堆东西。。。

就这么简单。就是夹持范围小了点。

就这么简单。就是夹持范围小了点。

网友:
讲讲做什么用的

网友:
没看懂!说说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快换刀架》像是自己自制的

网友B:
不错,我把38元电机哪个主轴,当车床动力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快换刀架》像是自己自制的

山东征宇和征昊的美式?快换刀架。我买的好像是2号。
那刀架好像都是做了加硬处理的。我原来想在上面打洞,可钻头会打滑,用断铣刀柄磨的定位冲,一敲就塌了尖尖。。。。

配的刀架中有一个是装圆柄内孔刀的,原来一直都是在打那个洞的主意,想自己做个主轴插进去。没想到今晚正准备把东西找齐开工车主轴的时候,发现角落里的打磨棒。感觉直径差不多。用卡尺一卡,合适,往那个洞一插,哇。。。真爽死人了。。。刚刚好合适。。。可以剩下一大对功夫了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把38元电机哪个主轴,当车床动力刀头

我整了两个回来,还整了一个加长的回来了呢。还给了50大洋的快递费。。。想哭啊。。。

楼主:
沙发,和藤椅的兄弟,搜一下论坛里面的动刀头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真是意外的惊喜呀!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一直都是在打那个洞的主意,想自己***插进去。***今晚正****合适,往那个洞一插,哇。。。真爽死人了。。。****。。。

老兄原来话里有话,够隐晦够YD。

网友:
吊模当动力刀头,,,,,,,,,,,,,,,,,夹头1-4毫米小点............................简单,,,,,,也不错

网友:
38元的好,一头ER11装铣刀、另一头装个小砂轮。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成哥 果然够猛

网友:
阿成大哥 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打算 为此还专门卖了个吊磨 但是后来发现 吊磨做雕刻机可以 因为精度要求不高 但是做车床动力刀头就不行了 精度不行。。。动力刀头还是得单独的主轴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