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桨:8040 8060 906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13):
请教一下:直驱桨:8040 8060 9060有什么区别?实践中感觉哪个桨拉力大些呢?谢谢!!!

楼主:
那~我是说8040这几个数字表示什么?
9060又表示什么?

网友A:
8040的意思是桨长8英寸,也就是8*2.54CM,螺距是4英寸,也就是桨转一圈,向前前进4英寸,也就是4*2.54CM。

楼主:
太好了,感谢感谢!!!!!明白了。此帖可结帖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