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处于中立点位置,但尾桨夹角度很大,已解决

楼主(2011-01-13):
谢谢大家的帮助,昨天晚上把尾中联装进一点,令两端桨夹角度一致,但尾轴会突出来一点,今天早上试飞了一下,锁尾很好,问题已解决,但不治本,可能是尾控制连杆头不对的原因

网友:
   有圖有真相!不要那麼懶上圖啦!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是不是蟹爪连接的那个地方长短不合适啊

网友:
适当调整尾中联位置不就好了,装出来点和进去点是有差别的

楼主:
今天晚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是不是蟹爪连接的那个地方长短不合适啊
有道理哦,假如蟹爪连接长点的话就能保证两端角度一样了

网友:
桨夹180°反装,就搞定

网友:
 挺的蛮直的,还能动吗?

调调行程,不要挺的那麽直。

楼主:
桨夹反装过了,一样,调行程也没用,虽然一边角度小了,但另一边角度不够

楼主:
现在唯有把尾中联装进一点,另两端角度一致,明天试试效果

网友:
尾推处于尾轴中间,角度还是很大。楼主看看是不是尾轴太长,尾中联安装在尾轴末端造成尾推在尾轴中间的时候就有了角度,正常的尾轴尾推在尾轴中间尾桨角度是0度。

一 调整尾中联安装在尾轴的位置,不要安装在尾轴末端。
二 调整尾推滑块让尾桨成0度,把此时尾推的位置定位中立点,调整左右行程一致。

网友:
  誰幫你裝機的呀?

看說明書再裝一次啦
尾槳螺絲竟然從內裝
================
皮帶好像磨擦到起毛呀
不知有沒看錯

网友:
纯机械问题,多些研究研究应当能解决问题。

网友:
浆夹装反了。。。

网友:
装反了。。。 ,尾推的连杆是装在另一个桨夹上的

网友:
晕。。貌似楼主是上将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因为我将桨夹反装之后没有换回来就照相了,看来你们的眼睛挺利得,还有皮带的确是起毛了,不过是之前装得太松造成的,现在换了皮带没事了 ,懒得做清洁,飞飞就木有了

网友B:
  这问题  够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  够新手的
没办法啦,没碰见过,根本不会搞,又怕自己忽略了一些东西,所以还是决定发帖问大家,不懂就问嘛

网友:
LZ真够粗心的,这都看不出来

楼主:
LS的意思是说我桨夹反装吗?我是可以反装来试有没有改变的,只是照相前没反回来,这不影响,角度是一样的

网友:
  你不如把它拆開,每個部件清清楚楚的拍照!

我們教你如何組裝吧!

沒有說明書嗎?誰幫你裝機的?

网友:
  在哪買回來的?曾正常飛過嗎?

會不會根本是把不同直昇機的配件亂裝在一起的呀?

网友:
应该有零件不合适,你自己仔细观察,多想想。
最好是按着说明书检查。

网友:
LZ的尾滑筒怎么那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