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 Pro与PowerMILL那个更好用?知道的给说说。

楼主(2011-01-13):
一直在用ArtCAM,可有时用的很恼火,老是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也许是使用不得当,而且在CAD画的图还要转到ArtCAM里基本上再画一次,听说还有个PowerMILL软件,南方用的比较多,不知跟ArtCAM比起来有什么好的,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2012-10-16):
你看干什么用,pm专业出刀用的,ac画图出刀都可以

网友:
我很懒,什么都没学会

网友(2011-06-20):
非常好  ,又学了一招

网友:
非常精辟

网友:
是呀,我也是麻恼,我需要做人体模型,现在学习的ARTCAM,买的是四轴雕刻机,现在才知道做立体模型得用PowerMILL,现在正在找答 案,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而能学得来的软件进行下去,希望有朋友帮忙帮忙或交流,
QQ:570579010,请注明是--模型交流

网友(2011-03-02):
2楼仁兄, 不能不顶啊

网友(2011-01-14):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CNC软件的最大特点就是行业划分特别明显

每一种CNC软件都有行业的针对性,横向的比较意义不大。ArtCAM Pro与PowerMILL都是DECAM的产品。我最近常在两个软件间切换。Powermill看起来要“先进”很多,出的刀路要更合理,抬刀次数要少,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里面的3维加工策略,感觉做机加工它确实要强大很多。但是当我想做一些平面裁板的工作,忽然发现powermill用起来比较罗嗦,反而Artcam pro简单得很。
另外,假如你要做浮雕和戒指首饰,powermill几乎是非常勉强的,但是artcam就轻而易举。如果试图雕一个3维的雕塑,artcam就有点麻烦(虽然也可以),powermill可以内建多种坐标系单独或者联合出刀路为你加工。
Artcam输出的刀路虽然偏傻,但是后处理的选择和使用还算干净的。Artcam的4轴输出也还算简单。要是搞powermill的4轴就比较罗嗦,后处理程序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网上下的某些能用,但要自己删代码,否则毁作品,我下的一个后处理做的刀路就把我雕的一个美女脸给撮了个洞还烧糊了),除非你自己会写会改。

好不好还是取决于用途。最好是两个软件都会。就像尖嘴钳和老虎钳都得备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