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30的替代品

楼主(2011-01-13):
想买一个车床,就像0630那样的,旧的买不到也搞不了,好像新的也不生产了。想上一个新的,请坛友们给推荐一个新的,具体的型号。小第在此多谢了!

网友A:
0630上海三机还在生产。17000左右

楼主:
刚才,去了三机的网站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床。

网友B:
新的好贵!做车去文安看看

网友C:
11机已经和江宁合并 买吧

网友A:
去三机网站下 载产品综合样本看看 里面应该有。
不过不建议买新0630,性价比不高。不如买工业机了。

网友D:
不差钱直接上6140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注意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F:
不差银子还是建议买新机,省心省力拿来就能用。
旧的c0630和新的cjm250之间我犹豫好几天,到底买哪个呢?买机器首先要考虑使用需求,性能够用价格差不多还是买新的吧。
我这些天劳神费力清洗、检修,更换正反卡爪、换电机、改电路,还缺少几个挂轮要去求朋友做,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6140太大,再说自己并不是很懂,想先来个小的。练习一下,等熟悉了,再上大的!

网友G:
6000到7000 二手多的是

网友H:
6140好啊 以后弄个大地方一定收台回来 放哪欣赏

网友I:
C0630就是鸡肋,那么大个床,通孔才20,车跟轴都要另外锯断,单凭这点就不值得买,二手齐全的最多给个3000多点

网友J:
如果不懂
没有条件修理调试的话,
还是买新的吧,
二手自己修理可是需要经验和时间、精力等代价的。

网友B:
可以买盐城CA6136不到2万是个很好的床子

网友K:
CJM320不就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320总觉得太轻,不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