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反转齿

楼主(2011-01-14):
搜了半天,竟然没人发过这样的帖,难道大家上来就一个总成全部换掉?25T塑料齿不是有单卖的吗,这个怎么搞的?皮带轮有没有必要拆装?多次拆装还能用吗?

网友A:
用拔齿器(淘宝45)拆下面的3*8*3轴承,再拆塑料齿,然后还用拔齿器反向压回新的塑料齿,再压回轴承,就完了,自己操作了一个,使用效果很好。

楼主:
我看了看,上轴承那里还有个防止上窜的肩胛,要换上轴承的话还是要把金属皮带轮给卸掉啊?这个皮带轮跟尾轴上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么说每次换轴承,两个齿轮都是必须换的了,都是一次性压入的是吧?

网友A:
是压入的,很紧,只能用拔齿器,上面的皮带轮应该和尾轴一致,也可以用拔齿器拆下。

楼主:
再仔细想了想,如果只换轴承的话,塑料齿轮可以不用拆,金属皮带轮拆掉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指导,也让后来人有东西可搜索了。

网友B:
我是用球头钳把轴承和齿轮夹下来换…很好搞得。

楼主:
就是齿轮下来了就不能再用了呀

网友C:
比较难搞。。。。。。。没拔齿器~

网友D:
我全换新的

楼主:
这个组要拆下来一次都要大拆飞机了,或许全换也是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