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

楼主(2011-01-14):
请教各位大佬们,我是新手想买个直升机
模拟器
,推荐一下什么牌子好。谢谢

网友A:
我玩凤凰不错

网友B:
凤凰画面比较逼真,G4练习悬停比较好,画面也比较好,如果是新手练习G4不错。XTR我用的有些卡就没有怎么用(作为新手的建议,哈哈)

网友C:
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不错的参考。

网友D:
G4练习悬停比较好

网友E:
买个多合一的吧。

网友F(2011-02-14):
 多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