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的问:合金刀头怎么焊接?

楼主(2011-01-14):
昨天朋友给我些合金刀头,向各位老师问点问题:1.使用什么材料做刀杆?2.怎么焊接?

网友:
一般用钎焊!!!
要不用扩散焊!(更高要才用)

网友:
自己没有钎焊设备的话,就到修理部去焊。

网友:
气焊,用铜条和钢焊粉(硼砂),没焊过的话找专业人士

网友:
用长方形的钢块,45号钢或其它型号的。

网友(2011-08-05):
初学者很实用呀

网友:
地板有理
以前看过有老师傅这样弄过,不过这种方法容易断刀。

网友:
一般使用时用钎焊,氧炔焰跑铜焊,使用硼砂作为助焊剂,刀杆材料使用45号钢-多为锻造料包括刀片缺都是在锻造是直接打出,个人使用可以到收购站买点报废的车刀只用刀杆,注意焊接后要跑一下火以避免局部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