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飞越450pro的连杆长度究竟怎么调?

楼主(2011-01-14):
各位高手,我的飞越450pro,十字盘调整的时候,
舵机
中立时,桨距大概有5度左右。由于AB连杆式固定的。我把舵机连杆拧得很短了,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我的舵机是MD933
我的舵机安装时,舵机线出口处是在上方,是不是应该反过来?

网友A:
旋翼头上还有一个长连杆可以调!舵机安装是正确的

网友B:
我也是PRO,舵机连杆长度大概是9mm左右。 旋翼头上D连杆长度大概是20mm左右,调螺距时(开启IDLE模式,油门置于中点位置)如果现在浆距不是0,也许是正,也许是负,这时可通过D连杆长度来调整,调整到0度即可,剩下的总螺距和循环螺距就根据个人喜好自由调整~~~~~

网友C:
只要上下推油门十字盘不会顶住十字盘连杆就是不要再动了 然后调节C连杆调整螺距到0度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要犯教条主义嘛

网友E:
我的舵机拉杆8。9毫米,PRO可调的地方不多,出厂时候两根长杆都调好了,尽量找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