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是个好陀螺,DS520是个好舵机

楼主(2011-01-14):
各位,我的飞越450PRO虽然螺距还没有调好。但是飞了一下,虽然十字盘我调的不好,飞机晃得厉害,但是尾巴锁得很紧,没有一点漂移,更没有金鱼尾。
我的锁尾部分是GP780+DS520。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帖子,好多人说GP780不好,有金鱼尾,但是我这个没有。值得注意的是,我把这一套组合放在我的450V2上,就有金鱼尾和温漂的现象。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认为问题出在舵臂上。因为在450v2上,舵机是装在尾管上的,所以舵臂太长,就切掉一点,安装孔也往里靠一格。而在pro上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直接用最外面的安装孔。这样就有区别了,在不考虑舵机力量的情况下(我认为DS520的力量应该是足够的),尾桨变化同样的角度,舵臂越长,舵机转过的角度就越小,所以时间也就越短,这样无形中感觉DS520速度就足够了,所以跟GP780配合的也就越好了。

我特意查了一下,其实DS520的参数跟S9257基本类似,所以为什么9257能锁得跟棍一样,DS520就不行?搞来搞去还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
 尾桨变化同样的角度,舵臂越长,舵机转过的角度就越小,所以时间也就越短,这样无形中感觉DS520速度就足够了,所以跟GP780配合的也就越好了。

网友:
为什么401,9257不用调就能锁好?搞来搞去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
用外孔,力量换速度。舵机功率是不变的看来lz效果不错

网友:
最终问题就是震动和尾推部分的阻力影响导致金鱼尾。

楼主:
其实设备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是不是真像我们看到的那样,Gy401+9257一定就更好。我觉得那也不好说。
有的人喜欢省心,有的人喜欢折腾,各取所需而已。
两套组合都是好东西,看自己需要什么类型的而已。
我买了780+520,我不后悔,因为我愿意折腾一下。

网友:
我的GP780+3688  也锁的很不错

网友:
差的设备才是折腾

780 520那么好设备锁不好只有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780+520这个高级的配置当然能锁的死死的啦!

网友:
舵臂越长只是总行程量越大,
而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行程越大,也就是线速度越高,
线速度高了,只是小舵量转向速率大。但是舵机的换向反应速度并没有提高,
所以我认为光是把舵臂孔位外移,反而舵机分辩率越低,控制精度进一步降低
★尾舵摇臂理想孔位应该是:陀螺仪LIMIT=100时,行程刚好达到最大变距范围
---------------------------------------------------------------------------------------------------------------------
至于楼主的情况估计是PRO和V2机器本身工作状况有差别造成的,
而不是孔位外移带来的改善,不然你把这套东西装回V2,也用同样的孔位,
也许你会发现发现这样效果其实更差

网友:
780比较害怕震动 已经说过很多次~~~~~~~

楼主:
yxu2008兄说的很专业,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的v2开始用的KDS800+933,基本上都是非锁尾飞行,炸了几次后,换的780和520,所以可能精度比较差了。而pro是刚买的新机,情况比较好吧。
另外,我买了pro之后才发现,原来日子框球头杆上的球头不在中点上,我的v2当时让我全拆了,安装的时候,日子框的球头让我装成一顺边了,真是郁闷。这个也许是造成机身震动的主要原因。

网友:
路过看看能学什么

网友(2011-02-26):
   780+ds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