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改电,有谁知道这样的电机座哪有卖?

楼主(2011-01-14):
油改电,有谁知道这样的电机座哪有卖?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2个十字电机座再加4跟隔离柱

网友:
这就用2个十字电机固定盘加4根铜柱就搞定啦,看那网站上还卖几十块那么贵

楼主:
淘宝网上也有,找到了,多谢!美伦航模 C2826 铝合金电机安装架

网友:
两个铝合金十字架加四根5*3或6*4碳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