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怎样把这个电机弄转起来

楼主(2011-01-14):
我准备购买本坛好友pmmp出的这个电机,已经下单了,好友提示问我懂不懂,能不能弄转了,说以前有网友曾经说过不是简单接上电就转的,我真是一点也不懂,对这样讲诚信的卖家我真是由衷的感谢,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电机怎样才能转起来呢,谢谢了,我买来是想加到小铣床上弄个自动走刀用的,另外再问下能不能正反转?谢谢
图片怎么也传不上来了,不知道本坛的连接是否允许?连接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8437&extra=page%3D1

网友A:
建议,拿到电机后万用表测量三根线之间的电阻一般是单相电容电机三根线会测量出一组直流电阻大的和一组直流电阻小的,那么这个电机一般不实用正反运转,如果两组直流电阻阻值基本一样的,那么你就可以接成220V单相交流电正反转(其中任何一组串接耐压400V1-4微法的电容,剩下的一组直接接220V交流电就可以)

网友:
卖家就是专家,叫他画张图给你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指导,谢谢各位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拿到电机后万用表测量三根线之间的电阻一般是单相电容电机三根线会测量出一组直流电阻大的和一组直流电阻小的,那么这个电机一般不实用正反运转,如果两组直流电阻阻值基本一样的,那么你就可以接成220V单相交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