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精密涡轮减速机,半成品,打算搞4.5轴,先展示一下。

楼主(2011-01-14):
很精密的,蜗杆的轴承用的都是NTN的角接触轴承,涡轮要加上轴承承重,直接上图。

楼主:
NTN角接触轴承

网友A:
轴 太细了吧 干起来不爽

楼主:
类似这样的结构

网友:
精致, 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 太细了吧 干起来不爽
不用轴输出,转盘直接固定在涡轮的凸台上,凸台部分加轴承承重,背面用圆柱平面推力轴承顶住,具体结构好没想好,慢慢完善。

网友:
呵呵...这么精密的减速机在哪里淘的

网友:
很精致的,就是纤细了点,干粗活可能糟蹋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回差呢?

当然有
有些涡轮减速的间隙可以调整的,楼主的东西从图片上看不见调整的机构

网友:
棍太细 干起来不爽

网友:
棍太细是因为蜗轮副传动比很大
蜗杆转速高而且受力不大
不需要太粗
加粗就必须加厚蜗轮
不过蜗轮大多是铜的
楼主的不是
不会和蜗杆是同一个材料吧??
那会不太好啊
磨损问题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