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Spektrum卫星连接线!德国 Beastx MB 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1-01-14):
这跟线的作用究竟是免去接线的麻烦还是像V-bar那样插根卫星天线进去当DSM2接收机用

网友:
像V-bar那样插根卫星天线

网友:
不需要接收机~~~~~~~~~~~卫星天线就代替看传统的接收机作用

网友:
那 用服他爸  的还要买接收噢

网友:
FUTABA  不用卫星 但是有个接受总线  只要一根线从接受到无副翼系统

网友A:
Beastx MB一根接卫星的线卖1百多,实在是觉得恶心 有必要吗?这根先很高科技吗?

网友:
谁买了拆开看看,可能就一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eastx MB一根接卫星的线卖1百多,实在是觉得恶心 有必要吗?这根先很高科技吗?
那个转接线只是个3.3v供卫星电原降压模组,自己diy便行,几块饯搞定

楼主:
卫星天线淘宝卖很贵啊,一个就两百多,单买个6200带卫星天线也就是240,搞不懂,问过商家了,确实是这麽一回事,可以当7通接收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转接线只是个3.3v供卫星电原降压模组,自己diy便行,几块饯搞定

有图教学吗?

网友:
等我也搞个试下

网友(2011-03-02):
我前段时买VBAR,用的卫星,(好在VBAR不用转接线,就接收机原带的线就行)
我以前买卫星的办法是,买个6200接收机,拆了卫星,再卖了6200主机,差不多能卖100块钱(6200接收机没有卫星也一样可以用和对码的,可能只是信号没有加卫星好,飞漂漂机等无所谓了),前两天在TAOBAO上见到有人单卖卫星(150块钱)买来一个。
MB的转接线我买回来了,也拆开看了,因为朋友还有MB,想让我做一个,中间除了稳压电路,好相还有一个处理信号的芯片,弄了半天没弄明白,最后朋友还是买现成的了
60一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