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分表和尺 感谢笨笨老师

楼主(2011-01-14):
有幸得到笨笨老师的青睐,获赠表、尺各一。
发帖庆祝。
卡尺没什么说的。很好用。
百分表吗,估计是笨笨用油不花钱,里面上了太多的油。
据笨笨讲,此表里面油干了,卡住了。他上了油。
经测试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卡,估计里面有杂质。
正好昨晚没事,花上两个小时拆解清理调增。
现已运行顺畅。
此老表系哈量正品。做工十分扎实。
绝非现在那些垃圾表可比啊。

网友:
不是笨笨不花钱,是笨笨给你的油水太多。。。

网友:
 弟受不了啦啦啦啦了 ····

楼主:
有什么受不了的的,这个表在哥的手里才能焕发青春。
到了你的手里就是垃圾了。

网友:
白送的?笨笨好人
表里上太多的油不好,容易产生油垢不灵活,小齿条和小齿轮的地方只在有一点杂质就会范卡。

网友A:
有一个杠杆百分表,也是发涩发卡,不回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杠杆百分表,也是发涩发卡,不回位。

用煤油清洗下
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杠杆百分表,也是发涩发卡,不回位。
可以用汽油或者煤油清洗,不回位有可能是游丝没有吃上劲

网友:
是杠杆不回位。

楼主:
我已经清洗了里面的所有零件。
现在好了,估计杂质造成的。
我用酒精清洗。清洗以后没有上油。
只是在引导的两根杆儿摩擦的地方加了一点点雪油,就是那种白色的润滑油。

网友B:
你的表没装好,指针位置不对1

网友:
不错啊,只是量程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没装好,指针位置不对1

百分表是在测量的时候效零的

网友:
   好手艺,这表一般不敢拆的,容易拆坏。

网友:
看帖回帖不成文的规矩
走过看过

网友:
小心拆开装不上

楼主:
还行,装上了。
并且零件不多不少刚刚好。

网友:
拆了再装上还能保证精度吗?
没见宝石轴承啊。

网友(2011-04-16):
请教下高手,,,,,,,,,,,,,,,想清洁下百分表表盘,,,,,,,,可转动的前表盖怎么拆呀............

楼主:
前面的部分别拆了
要想拆,得把针取下来来才行的
拆开后面保养就行了。

网友:
表盘的表面有灰尘,,,,,,,,,,,,不好拆就那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