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不知是否是跳舵

楼主(2011-01-14):
我昨天下午飞的时候 正悬停呢 飞机突然不受控制的就向后狂仰了一下 幸好我反应快 切了熄火 只损失一个尾轴 起初就有一次正在给油门起飞时 向上就小串了下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也就昨天下午才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这是跳舵还是控制设备的问题 设备是 6EX 2.4G 飞梦2.46通
舵机
MD933 现在都不敢飞了 求助各位应该怎么排查 谢谢

网友A:
先试舵机。。。。

网友B:
我也出现过,检查了很多东西(换电调、换接收机、检查各个舵机.........),我的肯定不是控的问题(因为另一台用同一控,没问题),结果至今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时常还是有此问题出现(有时高度抽动,有时舵机失灵;还有一次舵机失灵,立马收油,发现油门也失控了,哎!)。

网友C:
是锁尾舵机的问题 你把尾舵机换了 相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 ..为什么是尾舵机

网友D:
 向後狂仰,又會關尾舵機的事,願聞其詳,我學習學習  :loveliness:
應該不是機械問題,
我有個想法,不妨試試!
先拔馬達線!記得拔馬達線!
然後,斜盤連舵機的球頭都鬆掉!
不開控!祗插直昇機電池,看看舵機是否向後狂仰,如果是的話,那就當時是失控!
2.4G 稍為阻擋,信號都收不到的,如果是碳殲機身更麻煩!
碳殲是會影響的!天線絕不能碰到碳殲側板

网友E:
楼主是6ex改飞梦2.4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