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阳台侠”震动排除工作!

楼主(2011-01-14):
旋翼头拆下,尾桨部分全部拆下,全程油门测试,震动几乎没有

安装尾桨夹,不装旋翼头,全程油门测试,能感觉震动有一点

安装尾桨,不装旋翼头,全程油门测试,震动非常大,尾桨也平衡测试了。尾桨有磨损,也已经搓平

请问阳台侠,现在如何继续下一步排震工作!

网友:
尾撑杆,上紧,要非常紧~~~

网友:
尾撑杆也有关系吗 ?

网友:
楼主的情况跟你我的一样 只要不上尾浆就没事  一上尾浆 就震得厉害 尾浆换了也不行

网友:
换尾桨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问题!后来换尾轴就好了

网友:
LZ看看尾轴有没有变形。建议更换尾轴试一试。

网友:
尾轴弯了嘛!

网友:
检查轴承,如果是皮带直驱的还要连主轴轴承一起检查

网友:
   确认尾轴是直的!尾中联是好的!感觉还有你的尾桨夹里的两颗轴承有无问题? 还有尾波箱里的两颗轴承有无损坏?  。。。   还有是何故障情况下出现的上述震动?

网友:
在确认基本的情况,如LS阳台侠所说那些,还是震动大。听我的,尾撑杆上紧~~~

楼主:
尾轴没问题刚换的新的,尾中联看这也没问题,轴承怎么鉴定是好是坏呢!

原因是低空航线炸鸡,主轴,横轴,尾轴全部弯曲。机器炸了有10几次了。

是SPORT 皮带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没问题刚换的新的,尾中联看这也没问题,轴承怎么鉴定是好是坏呢!

原因是低空航线炸鸡,主轴,横轴,尾轴全部弯曲。机器炸了有10几次了。

是SPORT 皮带版
                尾轴刚换的! 也可以通过两根尾轴靠近旋转来检验尾轴是否是直的!或者看尾轴装上后转动情况!  轴承放入3毫米的尾轴转动!顺滑无疙瘩感可以检验轴承是否是好的!。。。。  其他的情况不多!   总感觉还是在尾桨机构上! 再找找! 仔细找找!

网友:
我以前用beam遇到的情况和你完全一样,后来发现时主轴轴承坏了,高速转动的时候产生振动通过直驱皮带传到尾轴上,没尾桨低负载下看不出来,装尾桨后立马震得连尾撑杆都有驻波出现了 ,所以要是轴不弯还是多检查轴承问题吧

网友:
楼主,前些日子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后来上紧了尾撑,把机身拆开一半,把对转齿轮重新装好,齿轮下面的轴承座垫了个垫片,让皮带齿不要离座子太近。
将主轴轴承换了,之前还换过单向轴承套和轴承。
现在貌似100油门震动不麻手了,马虎可以接受。
上大桨转速降低后更加可以接受了,用小黄球放尾垂上,看起来震动不大了。
你可以试试 看。
我觉得起作用的可能是单向轴承和主轴轴承。
得一个个来核查

楼主:
摇杆中间,油门是65% 可以看到明显的垂直尾翼顶端有2毫米的虚影,油门最大还有小油门都没事,就中间震动强烈。

轴承检查发现尾桨夹其中一个有疙瘩疙瘩感。敲出来后再装上有没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其他没新发现,

大齿盘转不远是不是也引起震动。只要把尾巴拆了就跟手拿电机的感觉一样。

另外再问下呵呵,怎么来确定他有没有震动呢,可能每个人对震动的大小感觉不同,我对肉眼看不到明显震动但手摸发麻的震动不知道如何判断哦。呵呵

网友:
我的机之前也是这个毛病震动引起锁不到尾!老是追尾厉害!修了两个月都没修好!什么都换了都不行!我现在的机都是有点震不过还可以3D,就不管它了!!解决方法是把尾撑竿夹紧!换下了正品GY401,换上了固朗800!震动有一点!锁尾正常!我也等待更多老鸟的解决方按!!

网友:
检查尾轴之后。按上尾浆, 转起来后。1看尾推滑块的蟹爪有无双影 2看浆夹有无双浆。3看尾浆有无双桨。最后再加上调节尾浆松紧来试。我这里说的双桨,包括浆的长短也要一样,这点最重要。实际双桨引起的震动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长短不一样,动平衡也就不一样了。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联上。处YT以外,基本上每个中联的尾轴口都不同心。造成一边长一边短,这点LZ一定要注意。!!!!

网友:
还有啊,我也是不按大奖 然后全油门,看尾垂。最后按上大浆也得看是否有共震。
我的办法。找一个模式,把螺距都调成-1度,油门是0-100.然后满满推油门。看是否有共振和共振点。(适合安上大浆后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