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恒龙坦克跑偏电机加可调电阻

楼主(2011-01-14):
HL恒龙坦克跑偏
电机
加可调电阻,请问怎样接线?怎么加装,详细一些,谢谢了(最好有详细的图文说明)

网友A:
剪短速度快的马达的一条线,接上你要加的电阻,搞定。不过我以前是用一条电线代替了电阻

楼主:
怎么弄?说详细点,谢了

网友B:
两个电机很难做到完全一致的

楼主:
有谁知道10瓦1欧可调电阻型号是多少?然后怎样接在马达上调速?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D:
直接调一下控上面的微调就行了吧

楼主:
控上面的微调?怎么调节?在哪里调节?说详细点,最好有图片为证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此贴可以封贴了,麻烦个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