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Futaba10c设置12舵机的飞机

楼主(2011-01-14):
  本人正在装蓝翔的F35涵道机.该飞机舵机有:副翼*2,平尾*2,垂尾*2,矢量喷口上下方向*1,矢量喷口左右方向*1,起落架*3,方向轮*1共12个舵机.再加一个油门通道.现有遥控器Futaba10c和接收机6014fs.根据遥控器说明书说明,Futaba10c有8个舵量通道和2个开关量通道.那么该飞机的接法有以下几种:
  接法1:副翼*2,平尾*2每个舵机各用一个通道.垂尾*2+矢量喷口左右方向+方向轮*1共用一个通道.矢量喷口上下方向用一个通道.起落架*3用一个通道.油门用一个通道.这种接法的好处是:由于两个副翼和两个平尾各自独立,所以可以开启襟副翼混控,升降舵副翼混控,空气刹车等功能,此外由于矢量喷口上下方向独占一个通道,所以可以开混控,当两个平尾作副翼功能差分运动时,矢量喷口上下方向舵机保持不动.而当两个平尾作升降舵功能同向运动时,矢量喷口上下方向舵机跟随一起动.但这种接法的缺点是:由于垂尾*2+矢量喷口左右方向+方向轮*1四个舵机共用一个通道,使安装和调试非常困难,难以将四个舵面保持平行,此外,在地面滑跑时修正方向轮将直接影响垂尾的舵面.还有,在一个通道内并接四个9克舵机,不知接收机是否能承载.
  接法2:副翼*2每个舵机各用一个通道,平尾*2+矢量喷口上下方向共用一个通道.垂尾*2+矢量喷口左右方向共用一个通道.方向轮*1用一个通道.起落架*3用一个通道.油门用一个通道.这种接法由于两个平尾共用一个通道,虽然依然可以开启襟副翼混控,空气刹车等功能,但无法开升降舵副翼混控,使飞机的操控性能有所下降.好处是各个通道的舵机相对分开,方向轮可以单独调节.
  也曾想过用Futaba10c的第9或第10通道来控制起落架,从而让出第5通道给方向轮,使前一种接法更合理.但好像该通道是开关量,没有舵量控制,无法把起落架舵机调整到最合适.不知Futaba10c的第9和第10通道是派什么用的.
  本人第一次装12舵机飞机,没有经验.不知老鸟和前辈们是如何设置的,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
晕!用ENDPOINT 不就能把起落架调到最合适了吗!

楼主:
不知楼上这位兄弟有没有Futaba10c的控,有的话不妨打开控的菜单找找第9和第10通道是否有ENDPOINT,我是没找到,不要说ENDPOINT,就连SUB-TRIM、REVERSE都是没有的

网友:
利用强大的自定义混控功能吧!

网友:
搜下我的帖子  题目是天行者+FY+双摄像头的设置。你就知道了

10C的9和10只能用做开关,说白了就是没啥用。。。。你的帖子我没细看,但是其中可以用到很多的1混2或者1混2和3的方法。10C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