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6A控求助

楼主(2011-01-14):
入手魔界二年多了,还停留在四面悬停阶段。ESKY-013。没飞一年后今天发现在0406A控对动力马达没发应,其它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我的控还能修吗?谢谢!!

网友A:
电调或者电机坏了吧

网友B:
主要是确定是机还是控问题,如控会不会是拨错正反开关或电位器坏。

楼主:
在其它控上试过电调及电机是正常的

网友C:
是不是自检时油门高了,把微调也拖到底44.

楼主:
在模拟器上也没反应

网友D(2011-02-19):
如果只是油门没反应
好修,检查电位器和接线
全没反应,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