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本人有12V转220V的电源逆配器一个,800W,想要场外充电的话最好带多大的电瓶?电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转成220V呢?直接12V连充电器不行吗?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B:
按上面说的,直接连就可以了,,否则电瓶的利用率可能只有60%

网友C:
LS正解,没必要用逆变器,汽车电瓶正好12V,但是有些场地汽车是不能进入的,准备一块与自己车辆电瓶一致的电瓶,也不算从复投资,